以后我们可靠都要修这种模块化一体机了!

楼主(2021-05-09):
以后的集成化越来越多了密集了,集成越来越多了

网友:
这机器速度一般,虽然挺快,cpu不给力,给力的话这散热也不行。

网友:
这就是一个上网机。

网友A:
  以后都是云办公  你电脑都没得修

网友:
不可能  就这个体积就决定了  他没有什么性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以后都是云办公  你电脑都没得修

那岂不是 你数据都没得恢复

网友:
小轻量化了

网友:
什么一体机,以前的ps游戏机不就是一体机麻

网友:
越来越难搞了

网友:
办公用这种机器还是挺好的    桌面整洁干净

网友:
这是好事呀!集成度越高利润越高啊

网友:
轻量化,越来越难搞

网友:
            集成度高修起来就麻烦

网友:
难搞,收费就高。。这个不用担心。。

网友:
体积小的 打不了游戏的

网友:
只要同行之间不要恶意拼价格,难度高收费就要高。

网友:
到时硬件便宜了,坏了直接换新的

网友:
修4台,拆坏屏3台,再也不修一体机

网友:
难维修,而且性能不给力,打不了游戏

网友:
懒得修,坏了就20块一台回收,修好再高价卖出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