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14-7460闪灯3白2黄是哪里问题

楼主(2021-05-09):
前些天接到一台进水机器,DELL 14-7460,板号LA-D821P,故障是屏线接口和屏线进水烧黑了,另外其他地方也有些进水,清理加焊,内存供电芯片的TON主供电那块一个450K电阻腐蚀了,更换,屏线和接口也换了,然后开机屏显示了,也能进系统,交给客户没两天说又不行了,拿来也能显示进系统没一会儿就黑屏,但是键盘灯亮,摇一摇屏就好了,拆开重新接了屏线,然后开了没一会关机然后再开就闪灯3白2黄了,但是呢偶尔也可以亮机进系统,就是关机几次再开就闪3白2黄,CMOS电池换了,接口也搞了都不行,哪位大神知道灯闪3白2黄是哪里的问题吗

网友:
另外灯闪3白2黄的时候电流是在0,75A不跑码的

网友A:
3白2黄表示未检测到内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白2黄表示未检测到内存

内存换了呀,不知道哪里问题,

网友(点评):
反正就是没检测到内存。不管你换没换

网友:
再测下内存供电

网友:
内存供电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白2黄表示未检测到内存

确实是内存供电芯片进水了的,当时拆下来重新加焊的,内存供电有,给点维修思路

网友B:
前排围观,论坛里有DELL的售后,可以问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前排围观,论坛里有DELL的售后,可以问一下

网友(2025-06-19):
sm总线  SPD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