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M-G PLUS不过内存

楼主(2021-05-09):
华硕B85M-G PLUS 不显示,插上小喇叭,不管上不上内存都嘀嘀报警,不过内存,换过CPU,内存 查时钟 数据电压都正常, 又没有看到层有断线的地方,BIOS刷了好几个一样,已经排除

网友A:
查SMBDATA和SMBCLK。电压有3.3V没用啊,这个是波形的。

网友(点评):
还有VDDSPD也要查,这个是供电,查电压即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查SMBDATA和SMBCLK。电压有3.3V没用啊,这个是波形的。

查了,没有示波器

网友(点评):
SQ16与SQ17换了再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了,没有示波器

有点位图吗,不知道那个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了,没有示波器

在网上找了一下点位图,原来是S_SMBCLK_VSB   S_SMBDATA_VSB  换了还是一样,电压是有的

网友:
等待修复结果,看看大神是怎么修复的,

网友:
我B85-F插内存走走停停拔内存滴滴声音~~~~~~~~~

网友:
故障像是BIOS的问题。不过ME1.05出来了没有?

网友:
应该还是BIOS的事情

网友(2021-06-12):
有人搞好没?

网友:
这个有人搞好了吗?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上不上内存都报警那不就是断线了么

网友:
我的是第3个插槽可以正常使用  其他插槽  测试电压VDDSPD  3.3V    VTT0.75  VDD1.5 都正常 但是阻值偏低  求思路

网友:
尴尬 换处理器解决

网友B(2021-08-22):
之前这块主板 同行拿了两块都是这样的故障  今天又遇到一块一样的问题,最终弄好了

网友(2021-10-16):
引用 网友B:
之前这块主板 同行拿了两块都是这样的故障  今天又遇到一块一样的问题,最终弄好了

是什么问题,我也碰到一块一样的故障

网友:
级的论坛里有人讲过这个故障,就是断线造成的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