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需Lenovo G475 版号:LA-6755p 点位图

楼主(2021-05-09):
急需Lenovo G475 版号:LA-6755p 点位图

那位上传一张声卡位置图片,U31,这台笔记本没有声音,二修笔记本看到缺东西,

或者这个位置的点位图截图也可以,谢了!!

最好有点位图。

网友:
声卡芯片脚位又不多,对照图纸每一脚位都排查下也不是多难的事。

网友:
21脚没有测到电,那位师傅指导具体位置。

网友(点评):
没电是正常的

网友:
准确的测到  00.21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21脚AVEE没电压是正常的。不用纠结。AVCC与AVEE是一对的。对于单电源来说AVEE就相当于GND了

网友:
按照图纸测CX20671 声卡电都正常,外放和耳机同样都是调音时听到小的咕咚声,调一下小的一声,就是播放不出音或音乐来,不知从哪儿找原因。请  师傅指导问题该怎么找,请指导。谢了!!

网友:
复位正常了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