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0-80笔记本的独显供旁边的电感只有0.8V

楼主(2021-05-09):
E40-80笔记本的独显供电只有0.8V,开机状态下

PL901  两端20.5v
PL902  两端0.8V

PQ901 5脚为 4.72V, 7脚为0V   6脚为0V,
PR905 两端有5.9V,
PC 906  一端0.83V
PC 905  一端20.5V
PC904 一端20.5V
开机后,开机键上的指示灯常亮,开机后,风扇转一会儿后就一直停着,
刷BIOS后没有效果,
请各位高手有时间的话帮忙分析一下,我初学,想知道一下判断故障点的逻辑,不会推断哪个可能会坏

网友A:
顺便想知道一下独显供电一般多少为正常,感觉0.8V有点偏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顺便想知道一下独显供电一般多少为正常,感觉0.8V有点偏低

正常的,,,,,,,

网友:
图纸一般都有标注吧

网友:
先换 CPU如果 不行 搞南桥 如果还是不行  然后搞显卡        最后还是不行提桶跑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