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K650D-i5不开机到自动上电维修

楼主(2021-05-09):
一台K650D版号是内存槽上的6-77-W650SJ00-D02
拿来上电不显,内存放电好了以后发现关完机不能再次上电

发现是PU4的P2808B0的第六脚为低0V,3脚为8V左右
论坛上各种改电路换芯片,无奈本人技术不好,看不懂

直接挑断开6脚,去掉PR121,飞线PR121开关一头到挑断的6脚焊盘上

整体C面照

维修结束!!!

网友A:
这又算是一种方法 更简单了

网友:
补充一下,挑断开6脚以后,6脚到EC的电压已恢复3.3的正常电压

网友B:
千万不要图方便把6脚飞到3脚上,运气不好EC遭祸,一定要断开PR121挑断6脚,芯片本身坏了把PWR_SW#电压拉低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又算是一种方法 更简单了

是哦,更简单,不用去改,前提8脚要有输出,要不还是不触发,答案在最后一张图纸。

网友:
方法简单快速,值得学习!

网友:
这年头发贴没人加分,水贴的人倒不少

网友:
我也修了好多神州的,感觉神舟的真的是神器

网友:
如果发现用电池不能开机,电源正常请在2脚连个二极管到1脚。

网友C:
这个IC是通病吗?坏的太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IC是通病吗?坏的太多

不清楚,我就碰到这一台。修那么多HASEE的

网友D:
其实很多都不是PU4坏的。3脚8V不是被PU4拉低的,而是D3给拉低的,拆掉D3就行了,试过很多次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其实很多都不是PU4坏的。3脚8V不是被PU4拉低的,而是D3给拉低的,拆掉D3就行了,试过很多次了。

懒得烦,去找D3,直接这样不香吗?

网友(点评):
直接扣掉D3不更容易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其实很多都不是PU4坏的。3脚8V不是被PU4拉低的,而是D3给拉低的,拆掉D3就行了,试过很多次了。

要是真D3问题,我拉6脚到3那边焊盘去,应该还是没用才对,你想下D3拉低,你不论怎么改都应当是不触发的,开关脚还是为低的,所以是这个芯片的问题

网友(点评):
不是完全拉低的。19V拉低到8V,没拉低到0V。对于PU4来说已经说是低了,但是对于EC来说还是高电平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千万不要图方便把6脚飞到3脚上,运气不好EC遭祸,一定要断开PR121挑断6脚,芯片本身坏了把PWR_SW#电压拉低 ...

芯片坏了,6脚会出电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芯片坏了,6脚会出电压吗

有电压哦!10V左右

网友:
楼主无私大气

网友:
   这已经算是蓝天代工的板子通病了,取掉芯片改下电路就好了,论坛也有改的帖子

网友:
这个主板设计的PU53的3脚到开关是19V高低高跳变,6脚到EC的是正常3.3V跳变,直接连到3脚有可能烧EC

网友:
评论区大神好多,学习了。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(2025-02-18):
我是来学习的 感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