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打印机]
HPM1005打印机 打印出来是黑板

楼主(2021-05-09):
      HP M1005打印机 打印出来是黑板,这是打印电源板的问题,更换电源板就正常了,但是电源板哪里出的问题,也就是高压部分 ,打印时电压是6000V ,我这里只有100V以内,更换高压包,解决问题。

网友A:
粉型号不对,可以核对一下

网友:
好久没找到老师傅了。给力

网友B:
卧槽,这个型号的机器竟然没人回复,这个问题明显硒鼓不充电

网友C:
请教具体咋测量的6000v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教具体咋测量的6000v

网上查的  用万用电表只有750V   接线测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粉型号不对,可以核对一下

你太初学了   2612的硒鼓  不挑粉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卧槽,这个型号的机器竟然没人回复,这个问题明显硒鼓不充电

是的  开始判断就是这样的  换了主板就没问题。修的是主板

网友:
万用表测得呀?这么高的电压

网友:
一般还以为硒鼓有问题,打印黑

网友:
高压没升压是吗?

网友(2021-06-24):
感谢楼主的演讲

网友:
一般图像不正常,首先是硒鼓,然后是激光器,然后是二次转印,最后是高压板。

网友E:
修打印机挣钱吗?我也想修打印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修打印机挣钱吗?我也想修打印机

修打印机相对比笔记本简单多了。赚不赚钱得看你手上有无单位在手上,或者客源怎么来。

网友(2021-09-08):
引用 网友C:
请教具体咋测量的6000v

用他的火眼金睛目测

网友(2021-11-14):
这个电压 不得了啊

网友:
左机架的触点没出来 接触鼓的触点一共就仨 你看看

网友:
平时一般遇到肯定说是硒鼓问题,难道去判断主板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的 开始判断就是这样的 换了主板就没问题。修的是主板
楼主上面不是说是电源板问题吗,怎么这里又说是换了主板就没问题了?到底是修主板还是换电源板好的?

网友:
没有鼓充电,鼓上电位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