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x63v,+1.2v_sus对地短路正常吗,板载cpu

楼主(2021-05-09):
华硕fx63v,电源管理芯片烧了,拆了后发现+1.2v_sus对地短路,cpu是板载的,这种情况+1.2v_sus对地短路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

网友:
你用的啥万用表测的

网友:
这么低的阻值,CPU应该烧了

网友:
太低了吧。不正常

网友A:
     对地短路是不正常的,烧鸡试试。

网友B:
我修了好多了,是不是进水的,进水位置在内存供电芯片背面,CPU挂了

网友:
接个电稍微烧下看看电流不久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地短路是不正常的,烧鸡试试。

鳄鱼夹都烧烫了也没烧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修了好多了,是不是进水的,进水位置在内存供电芯片背面,CPU挂了

          通病吗?

网友C:
烧机电流多少?先换坏芯片试试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地短路是不正常的,烧鸡试试。

cpu挂了是不是烧不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烧机电流多少?先换坏芯片试试。。

            5v2A

网友:
不用测了,cpu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