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请大神帮帮忙!

楼主(2021-05-09):
本人一台宏碁v5-471g 54da,开机出现无线网卡跟有线不识别,就是设备管理器什么都没有,也没有感叹号,然后有把主板bios芯片风枪吹下来过,再焊接上去了。现在笔记本USB 跟有线网卡口附近开机进系统后特别烫,像是短路。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

网友A:
找个原机备份BIOS重新刷一下吧,另外进bios设置看有线是不是禁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个原机备份BIOS重新刷一下吧,另外进bios设置看有线是不是禁用

好的我试试

网友:
谢谢你啦,希望有用

网友B:
用松香大法看看吧,可能是网卡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松香大法看看吧,可能是网卡供电

gl83l烧了,短路,这个芯片是什么,刚拆了就不短路了

网友C:
正常不应该 啊  看看是不是掉件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正常不应该 啊  看看是不是掉件了

gl834l是什么芯片,这个烧了引起的短路,拆了就不短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松香大法看看吧,可能是网卡供电

内存卡控制芯片烧了,拆了网卡就好了,也不发烫了,

网友D:
这板子有图,可以根据原件编号去查图纸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无线网卡有了,但以太网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板子有图,可以根据原件编号去查图纸就知道了。

没有找到图,拆了一颗SD卡芯片就好了,然后那个有无线无以太网是因为刷了论坛的坛友的bios引起的,刷回自己备份的bios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