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焊接新手求指教

楼主(2021-05-09):
焊接的时候如果板子上有锡球,一定要清理干净吗?清理到什么程度为最好?用什么工具清理最好?

网友:
另外,如果是新的板子,板子上全是铜点,没有焊锡,需要先上锡再焊接还是直接焊接?

网友:
敬请各位大神指教,纯新手

网友:
用助焊剂加吸锡带清理,没有焊锡的用助焊剂加焊锡丝补锡焊接。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32652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

网友:
老哥,迅维网有视频教程的

网友:
多谢各位指教。。。

网友(2021-07-19):
教程在哪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