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佬们,这个图怎么看

楼主(2021-05-09):
U1 u2就是代表1脚2脚?不对啊7 8都是接地

网友A:
u1到u4是一个usb接口 u5到u8是另外一个usb接口

网友B:
就两个usb接口还用看图?那不等于拿大炮打蚊子吗?usb接口有四根线,一个供电、一个接地、一对数据线,这都是常识啊,看什么图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就两个usb接口还用看图?那不等于拿大炮打蚊子吗?usb接口有四根线,一个供电、一个接地、一对数据线,这都是常识啊,看什么图。

我只想知道,这个图标的u1u2是代表什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1到u4是一个usb接口 u5到u8是另外一个usb接口

那他接口上标的怎么又是1357。。

网友:
U1-U8 按图连接到它们该去的地方,至于哪根是 U1,请看接口里的蓝色数字,U2-U8,同理。

网友D:
补充一下,按照USB接口线序定义,它这图又标错了蓝色数字,应该是上面1234,下面5678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只想知道,这个图标的u1u2是代表什么

知道u1u2有什么意义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知道u1u2有什么意义吗?

就是看不懂啊,我现在在修一张主板,usb有黑红蓝三种色,黑色和红色usb不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补充一下,按照USB接口线序定义,它这图又标错了蓝色数字,应该是上面1234,下面5678。

原来是图纸标错了?我说怎么看都不对,我再去找个图纸看看

网友:
这个简单,图做参考,3.0的要稍微复杂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