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老机器联想 E40(LA-B092P)的BIOS密码忘记了,可否清除?

楼主(2021-05-09):
我有一台联想 E40 笔记本,都已经放到电池锁电了。
这几天翻出来打算安装虚拟机,结果发现没有开启虚拟选项,打算进BIOS重新设置,结果机器太老忘记了当初的密码一直进不了
想向论坛的大佬们请教一下,这个机器主板号是ZIWB2/ZIWB3/ZIWE1 (LA-B092P Rev:1.0  2014-03-03),对于这个机器BIOS密码忘记了能不能清除掉?
谢谢。

网友:
这是主板的型号,谢谢各位大佬。

网友A:
可以清除,这个有码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清除,这个有码片

请教一下大佬如何操作啊???需要换芯片吗??

网友:
这机器貌似BIOS在EC里??刷EC吗??

网友:
短接分分钟

网友:
大佬,我用镊子短接CR2032的正负极,直接甩在一边,十多分钟以后一看,密码还在。
我都打算刷BIOS了…………
请问你有处理这个机器密码的经验吗?
谢谢!

网友B:
  这个应该是在EC里面吧,288  388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应该是在EC里面吧,288  388

请问大佬是需要把 NPCE288/388芯片焊下来,然后在编程器里重新擦写么??

网友:
刷bios  就行了!!!!

网友:
直接刷BIOS应该可以清把

网友:
我已经三级了

网友C:
直接刷BIOS 就可以 想那么多机器早就弄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直接刷BIOS 就可以 想那么多机器早就弄好了

感谢楼上各位大佬,昨天买了编程器和BIOS芯片,已经刷好了。果然刷完BIOS密码就可以清除掉。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