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多核400W 风扇转一下就停

楼主(2021-05-10):
低压侧是WT751002S监控IC +LM339比较器    症状是第一次启动可以正常 但是关了再开就保护了 过一段时间又可以    把WT751002S 3脚对地短接关掉保护 可以启动 输出电压也正常   输出电容也都换过了   初级侧应该是没问题的  想问下有没碰到过这类情况的朋友  是怎么解决的 或者需要查哪个位置 指导下 谢谢了

网友:
可能是有电容漏电或者有元件变质了

网友:
-输出电容都换过了   有没有有经验的朋友 给下思路

网友:
日了  对比了半天发现是比较芯片坏了

网友:
搞定了 查晕了

网友:
我的方式是看芯片,没有坏,再看管,没有坏,再看容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