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80电源开机正常。用电池

楼主(2021-05-10):
联想E480 电源开机正常。用电池开机掉电。电源电池同时插也掉电。单用适配器正常。求解决方法!谢谢老师们指导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 首先你要搞清楚能不能充电 如果充电正常就比较麻烦了 如果不能充电 查电池总线与ec的通讯 包括总线上拉电阻

网友:
一般先换电池,再就是查保护隔离电脑!

网友:
查查充电电路

网友:
搞个简单的,换充电芯片,预祝成功

网友:
充电正常!

网友:
问题很复杂,要找大师查电阻电容啥的

网友:
看电池电压正常不,换个电池试试

网友:
E480修好了。不是充电电路问题。

网友:
最后是什么问题修好的。

网友:
充电电路查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