鸿合HO-361 OPS主机BIOS备份

楼主(2021-05-10):
修到一台鸿合的OPS小主机 主板贴纸B-H81X2C 故障为短路  修好后备份了主板BIOS  有需要的兄弟可以下载

网友:
兄弟,能请教一下air12怎么接的edp线吗

网友:
这个OPS通病就是烧CPU供电电容,而且这个应该是HO -541/540;H81的主板;HO-361是H110

网友(2021-08-14):
这种OPS机器坏的较多了

网友(2021-10-04):
这种机器的bios太少见了

网友(2021-12-25):
H81X2B主板试试能不能用?

网友(2022-10-13):
我的540W  不知道能不弄用  主板号一样

网友:
HO-540  刷啦能开机 需要30秒 不知道正常还是不正常

网友:
-H81X2C 故障为短路  修好后备份了主板BIOS,这种机器的bios太少见了

网友(2023-11-08):
手里刚好有一台准备研究研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