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问各位大佬这螺丝柱右边是什么原件啊?

楼主(2021-05-10):
图中显卡螺丝柱右边的原件是什么?看封装像一个晶振但原件又不像。
电脑是华硕X555-L,装驱动(好像是显卡)的时候黑屏有背光,硬盘灯正常闪烁但无法关机,强制重启后系统直接崩溃,重装多次后拆机发现这个原件不太对劲,自己拿捏不准来问问坛友,希望各位大佬多加指点!

网友:
应该是晶振

网友:
就是一个晶振。

网友:
就是显卡晶振

网友A:
找个T270的晶振安上就行了,不然显卡无法正常工作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个T270的晶振安上就行了,不然显卡无法正常工作的

一般要多少频率的我换上去试试?这板子没图纸也不知道啊

网友B:
这个样子正常吗?

网友:
但是装驱动黑屏这个问题还是没有找到原因,大佬们给出出主意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样子正常吗?

晶振的盖子掉了就是这个样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晶振的盖子掉了就是这个样子

还能用吗?代换要多少频率的?

网友:
额滴个神啊,你找个表面写有T270的晶振装上不就OK 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