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520-15IKBN NM-B191 REV1.0 显卡驱动装不上

楼主(2021-05-10):
客户拿来一台联想Y520笔记本,描述说显卡驱动装不上,开机后发现确实如客户所说,并且看到显卡报错代码43,经过一翻苦战后,能想到的地方都干过了,故障依旧,现在没思路了,不知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的故障,还请指点一二,谢谢!!

网友:
显存、显卡供电都正常,显存和GPU也都已经换了新的

网友A:
感觉还是GPU的问题,原机的的什么现像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觉还是GPU的问题,原机的的什么现像?

原始故障就是显卡驱动装不上,代码43

网友:
继续干GPU!

网友:
建议你刷个原厂的BIOS,试试,BIOS不对,也会装不上显卡驱动,

网友:
学习了,BIOS归零,焊显卡!

网友:
显卡显存再干

网友:
看看小电压是不是少,显卡的小电压,不行就是核心或者CPU的问题了

网友:
显卡换了不行就换显存

网友:
这个麻烦了,是不是显存和显卡有断线

网友:
一推这款机子、

网友B:
排除小供电、这种只能换显卡、显存、不好没救了、这款我修了尽百片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排除小供电、这种只能换显卡、显存、不好没救了、这款我修了尽百片

你好,手里还有这板子么,NM-B191的,显卡供电电感打值是多少,就PL3402,我手里的打值为0。

网友:
0欧不正常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手里还有这板子么,NM-B191的,显卡供电电感打值是多少,就PL3402,我手里的打值为0。

1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1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那我手里这个显卡估计悬了,就是显卡小供电进的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我手里这个显卡估计悬了,就是显卡小供电进的水

0欧接电烧一下看看

网友D(2021-06-22):
这款机器跑到显卡 不显示 有时候拆开机器又好什么问题啊 大神 第一次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款机器跑到显卡 不显示 有时候拆开机器又好什么问题啊 大神 第一次修

首先这个机子显卡坏不坏都会亮,拆掉显卡供电看看,换EC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款机器跑到显卡 不显示 有时候拆开机器又好什么问题啊 大神 第一次修

BIIOS刷了没有

网友:
电压正常就动显卡

网友:
建议你刷个原厂的BIOS,试试,BIOS不对,也会装不上显卡驱动

网友:
我现在也有这一样的主板,显卡芯片和显存芯片都换了,供电都正常,就是死活装不上独显驱动,也是错误代码43 ,这机器是没得救了么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这款机器跑到显卡 不显示 有时候拆开机器又好什么问题啊 大神 第一次修

我把显卡 显存都拆了  现在每次又可以亮 加我微信指导我一下吧  大哥 感激不尽 13687585881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款机器跑到显卡 不显示 有时候拆开机器又好什么问题啊 大神 第一次修

不好意思,我不常看论坛,查一下显卡小供电,不亮电流感觉跑码了吗?不亮的时候显卡,显存显卡供电正常吗,包括显卡小供电,显卡电压都查一下,显卡阻值1欧,没问题先换显存看看,显存成本低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把显卡 显存都拆了  现在每次又可以亮 加我微信指导我一下吧  大哥 感激不尽 13687585881

你都拆了,还指导啥啊,你应该先换显存看看

网友E:
看来此板问题众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来此板问题众多

次板就是显卡问题多

网友:
官网打驱动都不行,要么显卡缺电压,要不就坏了

网友:
43就是显存报错  用修显卡的软件检测一下是哪个显存 缩小故障点再去维修

网友:
刷了  显卡 显存重做了 用了几天现在开机几分钟 显示背光 没有图像了

网友:
能改集显尽量改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