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优雅古董级笔记本,hm55芯

楼主(2021-05-10):
神舟优雅古董级笔记本,hm55芯片组,上p6200CPU,正常使用,上i3 370、390m,均不停断电重启,在BIOS里把CMP  Support选为关,正常,aUto,故障依旧。尝试去掉电源适配器使用电池,正常 。尝试用可调电源适配器把电源调至12伏,能凑合用 ,偶尔也会断电重启,但频率低多了,各位师傅分析一下原因

网友:
nec拆换一下看看

网友A:
这上i3也没啥搞头啊,提升不了多少的,还这么折腾!

网友:
这个机器没必要折腾了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上i3也没啥搞头啊,提升不了多少的,还这么折腾!

新手实验品,请多指教 主要看不懂图上那位把正负极接反机器还能运行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新手实验品,请多指教 主要看不懂图上那位把正负极接反机器还能运行是怎么回事

发错地方了,不好意思

网友:
一看就知道故障点

网友:
这种还来求助  那么大个NE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