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2141 820-01700 不装CD3217B12可以开机吗?

楼主(2021-05-10):
接机一台 A2141 发现有一片CD3217B17接口芯片坏了,拆掉不短路了,不安装能正常开机吗?

网友:
那是不可能的

网友:
如果这也行,我就不信了。

网友:
新款的不是跟老款的不一样吗?A1707那些,不上就不升压,这个不上,我看可以正常升压呀

网友:
请看到的高手来解答一下, 这芯片太贵了,要200大洋呢

网友:
不装能升压?还有其他功能吧

网友A:
不装呢,其它三个都能升压,今天把芯片买回来了,装好了,也可以升压,但还是老样子,电流到0.07左右,接上电池,公共点就不出12V,只有电池的供电

网友:
那你可以看一下充电ic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装呢,其它三个都能升压,今天把芯片买回来了,装好了,也可以升压,但还是老样子,电流到0.07左右,接上电池,公共点就不出12V,只有电池的供电

还是芯片没工作!

网友:
查查充电IC,还有拔掉电池看看升压情况

网友:
升压正常,3.3V都出来了

网友:
即然你已经拆了它, 为什么不按一下开关呢, 自已看能不能有开机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装呢,其它三个都能升压,今天把芯片买回来了,装好了,也可以升压,但还是老样子,电流到0.07左右,接上 ...

修好了吗   我的也是 装电池不出公共点 用的电池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好了吗   我的也是 装电池不出公共点 用的电池供电

还没有搞好呢,你的怎么样

网友(2021-07-04):
此机没有修复,最后换主板了

网友(2021-09-10):
100多大洋的芯片要不要

网友:
我遇到过 一共4个 其中一个芯片3V拉低短路  一样可以开机 卡界面重装激活不过去 提示安装关键性软件更新

网友C(2022-03-10):
必须要装好,才能开机,一个都不能少

网友(2022-07-10):
引用 网友C:
必须要装好,才能开机,一个都不能少

你的修好了吗  ?我买的cd3217b12 新的不好使。是不是芯片带程序 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