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开了个2258xt金泰克128g

楼主(2021-05-10):
首先要感谢大神提供的开卡软件,速度都很不错的

网友:
128g的竟然开出60g

网友A:
有大神遇到过,开卡过的硬盘装系统,有时候会找不到硬盘或者装完系统各种报错,跑RDT有很多坏块,重新开卡还是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大神遇到过,开卡过的硬盘装系统,有时候会找不到硬盘或者装完系统各种报错,跑RDT有很多坏块,重新开卡还是一样

我还没试,试试看

网友:
这个可以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大神遇到过,开卡过的硬盘装系统,有时候会找不到硬盘或者装完系统各种报错,跑RDT有很多坏块,重新开卡 ...

有两个原因:1,固件不对,2,坏块太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两个原因:1,固件不对,2,坏块太多。

应该是坏块太多,

网友:
我也感觉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