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急急急,请教大神e403n装win10不能引导

楼主(2021-05-10):
e403n装win10不能引导,PE和BIOS都可见硬盘,急安装过程也正常,重启后在bios画面停留

网友:
硬盘模式没弄对

网友A:
请问应该选择什么模式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应该选择什么模式?

硬盘是GUID bios已设为AHCI

网友B:
找一下第一启动项里有没有你安装的硬盘,

网友:
把现有的硬盘模式调成另外一个试试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请问应该选择什么模式?

你装的是ghost的win10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装的是ghost的win10吧

官网下载最新的原版64位win10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找一下第一启动项里有没有你安装的硬盘,

没有,不知道如何添加上

网友B:
bios是不是UEFI的启动项?

网友D:
应该是2个硬盘吧你?启动项不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是不是UEFI的启动项?

对的,板载闪迪emmc固态128G芯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应该是2个硬盘吧你?启动项不对的

只有一个板载128G闪迪 emmc芯片

网友:
启动项改成第一个

网友:
请问这是E403n BIOS的设置吗?与我这台不一样,请问怎么样调出这个菜单?谢谢

网友:
老电脑直接装GHOST版,

网友:
装GHOST版,选GSM

网友:
可能设置我uefi模式,但是安装盘不支持。改设置或者换引导盘

网友:
硬盘改格式,换guid就好了

网友E:
cms+mbr,或者uefi+gpt都行,cms的可以做ghost版本,uefi的推荐做安装版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cms+mbr,或者uefi+gpt都行,cms的可以做ghost版本,uefi的推荐做安装版

打错了,是csm

网友A:
都试过了,还是不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都试过了,还是不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都试过了,还是不能

那就换硬盘

网友:
重新做引导

网友:
497719927,要不我给你瞧瞧

网友:
重做和修复都不能

网友:
你先看你的电脑原产地是哪?有些国外的机子很难找兼容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