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掉点有没有事?

楼主(2021-05-10):
我看周围没走线,是不是还有得修。。?

网友:
断线不补个点就行了,况且你这也没有断。

网友:
第三张图右上角那根线焊点掉了 补起来就可以了  其他都是空点

网友:
都是空点,不用理会

网友:
空点!!!!!不用补!!!!!!!!

网友:
这你都看不懂的话估计真掉点了你也做不了针线活

网友:
请按照3楼的高手指点操作一下,那个点掉了,得补一下

网友:
空点 不用补  直接换个好的就可以了

网友:
基本空点,没得问题的!如果看得到的走线,那就得飞线补点

网友:
幸运全是空点

网友A:
楼主,芯片植好锡后应该怎么焊回去呢? 锡珠一化就连成一片短路了,怎么让锡珠不化还能牢牢的焊在上面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芯片植好锡后应该怎么焊回去呢? 锡珠一化就连成一片短路了,怎么让锡珠不化还能牢牢的焊在上面?

不知道你怎么植球的,用钢网植好,然后单独吹芯片上的锡球,让锡球彻底植结实,然后给焊盘抹一层助焊剂,对准焊盘上下加热,融化后,用镊子碰一下是否有融化后的张力感,然后撤走焊台等待冷却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你怎么植球的,用钢网植好,然后单独吹芯片上的锡球,让锡球彻底植结实,然后给焊盘抹一层助焊剂,对准焊盘上下加热,融化后,用镊子碰一下是否有融化后的张力感,然后撤走焊台等待冷却就行了

植好锡了,就是焊回主板时加热,锡球化了 就短路

网友:
空焊盘没有连接任何线路,不用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