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G]
LG 32LH23UR-CA红灯亮不开机,非通病

楼主(2021-05-10):
这型号亮红灯不开机或者难开机的例子很多,多数是主板上复位按键腐蚀短路,把按键拆掉就行。今天接修一台,也是亮红灯不开机,复位开关拆掉无效,电源板没有开机信号,只有5V待机输出,12V  24V都没供电。看打印信息2021-5-10, 11:36:38 COM5, BaudRate:38400 bps, RXD: VGA->12,TXD: VGA->15, Printed by RT809F:

网友:
编辑的内容都没了呢。简单说下故障,主芯片和存储芯片之间的330排阻变值,换了就好。

网友:
起初看得一头雾水,后面2楼才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