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接2台4代板载标压集显花屏

楼主(2021-05-10):
连接2台4代板载标压集显花屏,。事到如今这个CPU还是那么贵,谈崩了

网友:
换CPU 成功率不高

网友:
四代的U好像坏的蛮多的

网友:
pch一体的爱坏

网友(点评):
看清楚,是标压的,PCH没在一起!

网友:
笔记本还算习惯了,这几天遇到两个台机的CPU坏就怀疑是不是INTEL想跑路了;一个4代i5过内存不过显卡另一个E3直接短路上机就不通电。

网友:
我说的一体的爱坏  我又没说楼主是一体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