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E480如何改集显

楼主(2021-05-10):
E480 板号:NM-B421 如何改集显 机器I5 7代   AMD独显

把独显供电断掉上电1.2A后掉电
拿掉独显第一次开机掉电,第二次开机就一切正常
权限不够下不了集显BIOS
在BIOS里好像也没找到能调集显的地方
烦请大神指点一二!!!!
图纸和点位一起上传

网友:
把独显的供电一拆就好了吧

网友:
这机器BIOS不分集显或是独显

网友:
把独显电压电感,高边MOS管,显卡晶振都断开

网友A:
这个机器改集显简单的很 只需要改动一个电阻就可以了,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器改集显简单的很 只需要改动一个电阻就可以了,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改。

老哥,改哪里啊

网友:
E系列的  3种方法(试过只断开显卡供电会风扇狂转  掉电等问题)
1  将显卡复位拉低 或拆5脚鱼

2 改设定电阻

3  拆到显卡

网友:
把显卡电感翘掉应该也行吧

网友(2023-09-25):
楼上正解 把显卡供电断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