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K401UQK 进水、无待机到自动开机反复重启

楼主(2021-05-10):
来的时候是进水、保护隔离不过、看到充放电芯片的型号是24780 瞬间大喜、因为保护隔离不过是因为 保护隔离的mos G级没有电压、没有26v 以上的电压、所以肯定不会过保护隔离的、
所以查24780的条件、发现24780的主供电(1 2 3#)0.2V供电、不对、正常是20v、往回查、

发现PD8903 电压正常20v 已经产生了、那就是断线了、飞线、
飞先后得到了正常产生了20v、但是保护隔离依旧没过、继续查、发现PR8932是10K的电阻、
一段20v 一端没有电压、检测发现是无穷大的、直接更换、待机产生、
但是自己上电到0.1a然后反复重启掉电、
经过检测发现 cpu 供电没有、PU8601正产是1.2v 供电也没有、
先查1.2v 条件、发现主供电5V 瞬间有了、然后en开启瞬间也有了、
但是立马掉了、然后就是反复的这样、
掉电的时候发现3V5V也跟着一起、但是还能反复开开机重启、
现在怀疑是哪里短路保护、拉低了系统供电的3V5V、但是没找到短路的点、EC的91脚是控制3V 5V 的EN开启、也是掉电你的时候没有、然后又出来、
这说明是有问题、然后EC 拉低了系统供电的 开启信号、
但是我现在就很迷茫的就是、不知道咋修了、没思路了、
求大神们 加加油、给点思路!

www.chinafix.com迅维网_AsusK401UQK_2.0点位.fz

网友:
同款万用表

网友:
这个技术可以   这个型号坏的多

网友A:
开启信号也反复,这下有点麻烦了,抓波试下哪一路先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启信号也反复,这下有点麻烦了,抓波试下哪一路先掉

波形抓了 S4 S3 同时掉电 说明 不是掉电的问题 应该是保护

网友B:
当掉电修,重复上电现象

网友:
没有内存供电跟cpu 供电、所以要先查内存供电的、
在检查内存供电的时候 发现12脚5V电压 不稳定、随着电流跳变、
这说明问题、还是出在了 系统供电上、
但是我悬空了 ec的91-92脚 EN开启虽然不跳变了、但是系统供电依旧跳变!

网友:
TON  内存芯片外围看看

网友:
好 明天看下

网友:
Ec摘掉后 把程序清空了, 测试一下,有待机 不自动上电了,这个ec是带程序,并且参与开机的,明天把程序写回来再测试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当掉电修,重复上电现象

抓掉电的时候,s3跟S4 同时掉电 ,这应该说明不是掉电导致的吧?我测试正常的笔记本的时候,按关机按键,就是同时掉!

网友B:
PG参与FORCE_OFF#关联EC_RST#,所以EC在复位,在断3 5EN,然后重新上电轮回.

网友:
机器进水还蛮严重的阿

网友:
找腐蚀的地方就对了

网友C:
我这板子也是0.18A重启,VCCST_PWRGD没电,取了D5802就亮机了,但是VCCST_PWRGD还是没电。

网友:
一般 都是 腐蚀的 地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这板子也是0.18A重启,VCCST_PWRGD没电,取了D5802就亮机了,但是VCCST_PWRGD还是没电。

行 明天我看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PG参与FORCE_OFF#关联EC_RST#,所以EC在复位,在断3 5EN,然后重新上电轮回.

你的意思是pG有问题 导致的?

网友E:
桥待机看看是不是都出来了

网友F:
就想问问这图纸是真的吗?还是维修参考资料
毕竟华硕图纸可不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就想问问这图纸是真的吗?还是维修参考资料
毕竟华硕图纸可不多

图纸不是完全一样的,参考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桥待机看看是不是都出来了

除了内存供电跟CPU供电 都出来了,你觉得桥待机正常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这板子也是0.18A重启,VCCST_PWRGD没电,取了D5802就亮机了,但是VCCST_PWRGD还是没电。

不行啊我的 拆掉后 不开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的意思是pG有问题 导致的?

牛啊 !厉害  真的是 这个信号导致的、这个信号链接EC_RST 这个信号跳变、

网友:
此主板 反复重启,通电自动上电问题已经解决,
是内存供电芯片,但还是不亮,板载内存不过,明天继续,

网友:
此主板 已经修复了、板载内存 也坏了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