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路由D525主板故障求助

楼主(2021-05-10):
6口软路由d525主板,型号ITX-WASLAN-P V2.4,加电后电源指示灯亮,主板没反应,请教一下可能是那里有问题?谁要是有资料的话请分享一下。

主板是12V供电,万用表量的话开机按键位置有3V的电,按了没反应(正常的话应该是加电自动启动的)。论坛搜索了一下,有人分享V2.1的BIOS,刷了试了一下,也是没反映。风扇、硬盘等电源输出接口也量不到电压。

谁清楚这个的话请分享一下资料或经验,要是有把握能修也可以私信我,谢谢。

网友:
用直流电源插上,看看电流是多少,挡在哪儿。

网友A:
这个板很贵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板很贵吧?

淘宝二手三百左右,新的55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