跑码卡99

楼主(2021-05-10):
    主板是V星a88x-g41 此板可正常跑码,按del可以进入bios,也可以保存设置 可是重启之后如果不按del就卡在99 显示器先绿灯,然后显示"no signal"    上网查了下99的资料,大意是某个设备因为电压方面的原因没有完成初始化,但是主板上就插了一条内存,ps2 usb的供电都是正常的
    完全没辙了,求大神指点

网友:
你刷了BIOS没?

网友:
刷了最新的官方bios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神奇的,基本是外设5v异常居多

网友A:
某个设备因为电压方面的原因没有完成初始化,如果是内存电压就不可能跑马,一般是USB接口旁的6脚芯片数据传输脚电压不正常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某个设备因为电压方面的原因没有完成初始化,如果是内存电压就不可能跑马,一般是USB接口旁的6脚芯片数据传 ...

usb旁边的6脚芯片是不是防静电的二极管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usb旁边的6脚芯片是不是防静电的二极管?

对啊,测一下那个数据对USB+USB-电压是否正确,每个都测一下

网友C:
卡99不是V星的通病吗?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法,1 换显卡,对就是换显卡,换几块显卡看看。2 换PCIE插槽插显卡,8X 4X都换着试试。3 刷bios  这个成功率一般比较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卡99不是V星的通病吗?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法,1 换显卡,对就是换显卡,换几块显卡看看。2 换PCIE插槽插显卡 ...

bios刷过没用 换过3个亮机卡,两个槽都试,全部跑b2  换成集显就跑99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对啊,测一下那个数据对USB+USB-电压是否正确,每个都测一下

ps2旁边那个6脚都是5v (除了2脚)  接键盘的usb口d+是3.2v 其余的都是0 (除了5脚)  没有接其它usb设备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ps2旁边那个6脚都是5v (除了2脚)  接键盘的usb口d+是3.2v 其余的都是0 (除了5脚)  没有接其它usb设备

我查了下,PS2的数据时钟电压是5V,USB接口的D+是0.3V,D-是0.1V,那应该是那个3.2V的D+可能不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查了下,PS2的数据时钟电压是5V,USB接口的D+是0.3V,D-是0.1V,那应该是那个3.2V的D+可能不对。

如果我的那个键盘是usb1.1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