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充电故障]
XSMAX不充电 求思路

楼主(2021-05-10):
XSMAX充一晚上点后不开机 ,  上电流表检测起跳电流300MA能开机,分层后单上层起跳电流还是300MA. 拆了UBS芯片后起跳电流正常。装机用了一天后又不充电,起跳电流又变回300MA,重新换了USB芯片   充电IC   快充ID后充电正常,用了半天后USB芯片又烧了     USB芯片板底组织打过正常,请问这种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有可能是某些ol的电容坏了

网友:
尾插你换了么

网友:
充电器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换了2个U2都烧了  尾插换了   换了第三个U2  我试了2天都正常   充电器可以排除  换过三套       现在顾客拿走了  过几天再看看      奇怪得是 第二个U2坏了尽然引起开机电流定90M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