虚心请教大佬们一个关于gtx960的问题

楼主(2021-05-10):
这个点掉了 不知道怎么补 请教一下谢谢

网友:
那你看这个点是连到哪里去的啰,电路图拿出来

网友A:
飞线做人工焊盘,然后绿油屏蔽,再打磨出焊点来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看似空點,沒作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飞线做人工焊盘,然后绿油屏蔽,再打磨出焊点来就可以了。

可是大佬不知道这点连去哪呀 没法飞  没有电路图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可是大佬不知道这点连去哪呀 没法飞  没有电路图

那點周圍沒線連接或過孔連接,空點就沒作用,不必補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點周圍沒線連接或過孔連接,空點就沒作用,不必補

好的谢谢

网友:
有点位图的  搜索一下

网友:
看着像空点

网友:
空点,不用管

网友:
这个点他旁边没有线连着也没有连着的过孔,如果有连着的过孔的话,他到过孔那一段会有略微凸起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