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稳压电源哪个牌子好?

楼主(2021-05-11):
淘宝上30v5a的金卡思、科睿源都是300多,或者用其他牌子,你们用的啥?

网友:
如果是业余爱好就自已做一个

网友:
ATX改稳压电源

网友A:
准备下单这个。L305SPL+(30V 5A)【六位数显货期三天】 一起买?

网友:
电源一定要买线性的,能够买到老款纯铜的最好,现在新出的大都是铝线了,我用的是老款的兆信 ,JPS-3005D ,很好用,电流足,表头也精准,换了电位器后啥问题都没有

网友:
我买的胜利的 还行吧 以前买一个安泰信的没多久就坏了

网友:
日本国的菊水,很好

网友:
建议买优利德的是铜芯变压器的买电流4位的32v6a足够了,我用了好几年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准备下单这个。L305SPL+(30V 5A)【六位数显货期三天】 一起买?

大佬你这有点奢侈啊

网友:
我的一个5安 ,一个8安,一个10安

网友C:
除了第一个买了5~6年了,后面2个一个去年一个是今年买的,5a那个用着还不错,一直很稳定,但是不如新买的2个刷新率高,就是电流跳变的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佬你这有点奢侈啊

精度也很重要啊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除了第一个买了5~6年了,后面2个一个去年一个是今年买的,5a那个用着还不错,一直很稳定,但是不如新买的2 ...

这几个就是电流精度不行。修好点的机器看电流不方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几个就是电流精度不行。修好点的机器看电流不方便。

都是4位的  还可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