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xsm后摄像头反应迟钝缓慢后

楼主(2021-05-11):
苹果xsm 后摄像头反应迟钝缓慢 后摄像头换了三个了还是这样  面容没有 听筒换过

网友:
红外线摄像头损坏会引起这种故障。

网友:
音频正常么

网友:
排除下所有外接,都扣掉一个一个插上去啊

网友(2021-06-16):
修好 说下 怎么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