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摄像头故障]
苹果X前后置都不照相

楼主(2021-05-11):
苹果X前后置都不照相

网友:
估计可以,如果找不到料,只好这样解决

网友A(2021-06-16):
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啊  打开相机软件  那不是要扣摄像头    这样不好测量主板 要开机  还要去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啊  打开相机软件  那不是要扣摄像头    这样不好测量主板 要开机  还要去测

那可怎么办 动一下主板 电源线还掉了

网友:
就没见过i2c线路短接的!请不要误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