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 E40-80 CPU供电电感严重发烫,电压1.68V

楼主(2021-05-11):
各位高手,这个笔记本CPU旁边的电感PL1102严重发烫,请问还有没有必要折腾
下面是我测到的电压,有时间的高手请帮忙看一下
PL1102一端1.86V,一端1.68V
PQ1103 1,2,3脚 0V,5,6,7,8(D极)1.85V,4脚(G极) 4.47V
PC1108 一端7.16V,另一端1.9V
我怀疑是PU1101有问题,

网友:
看看大佬们怎么说

网友:
测量DRV工作条件,条件具备无输出就先换DRV

网友:
先换一个再说啊 有图纸就查条件

网友:
进来学习的,修好了没

网友:
感觉电压有点高哦,估计svid问题或者cpu挂了

网友:
不玩了,CPU挂了

网友:
先换了再测量电压试试

网友:
芯片上面只有20只脚,图纸上面为什么有21个脚,第21脚接地脚在哪里?

网友A:
各位高手,那个PL1102对地阻值015,蜂鸣档响,对地对地短路,阻值不正常,PU1101和PQ1101拆了也还是短路,CPU底部电容对地015,蜂鸣档响,是不是CPU挂了,

网友:
U挂了 不用纠结了

网友:
那个CPU电压是现在是
1.68V,请问多少是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各位高手,那个PL1102对地阻值015,蜂鸣档响,对地对地短路,阻值不正常,PU1101和PQ1101拆了也还是短路,C ...

CPU的阻值低一点不是很正常吗?灌黑胶的CPU一挂就废了,蛮难搞的

网友:
没跑马电压一般在1.65到1.8左右的电压。跑马的就正常的,至于芯片烫的话用示波器打一下升压如果正常的话不用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