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s41-75 BIOS 1.8v刷不上问题

楼主(2021-05-11):
可能编程器有问题了,我机器rt809f

笔记本型号s41-75
LT415-AMD MB 14235-1

原故障电池不充电,拆出原BIOS备份数据,写入容量大小BIOS芯片,故障开机不显示。

把原BIOS写入迅维网多个BIOS故障开机不显示。

原BIOS刷回原BIOS备份,开机不显示。

rt809f应该也没有坏,是不是不兼容。

笔记本100%好的,非常谨慎,最后一次测试开机后,备份好原BIOS,再原BIOS刷过迅维网BIOS就不显示了,原BIOS刷回原备份BIOS也不显示。

rt809f官方回复编程器版本,早2年的版本需要转接1.8V座子。

太折腾人了,刷个BIOS,刷到吐血

网友:
早期的RT809F没转接板确实刷不了1.8V。好机子直接读出来再刷回去都不行的

网友(2021-06-12):
我也是刷不亮了,但我这个RT809H RT809F都试过了,也支持1.8V呀,就是死活刷不亮了,求大神支招

网友A:
809H可以选1.8V 809F就能自动认1.8V

网友(2021-08-01):
引用 网友A:
809H可以选1.8V 809F就能自动认1.8V

我也是  主板绝对好的  之前跑码  刷过之后就不跑了  但是 809f识别到1.8v  碰到两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