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这个ud5能去掉不装吗

楼主(2021-05-11):
请教一下这ud5能直接去掉吗,有没有什么影响,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的?

网友:
应该是USB3.0芯片检测到过流故障后拉低这个USBOC信号,去掉就没保护了

网友A:
现在是不装这个ud5 电压都正常usboc 3.3v,装了这个ud5,usboc就变成3.6v UD5已经换了2个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现在是不装这个ud5 电压都正常usboc 3.3v,装了这个ud5,usboc就变成3.6v UD5已经换了2个了

装上5v电压有没有变化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是不装这个ud5 电压都正常usboc 3.3v,装了这个ud5,usboc就变成3.6v UD5已经换了2个了

这不科学啊?

网友:
这是什么情况????

网友:
去掉 烧桥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装上5v电压有没有变化?

5v正常,去掉后我试机进系统都正常

网友:
UR3/4正常吗

网友:
颠覆我对电子线路的认知了

网友:
这个管就等于保护设置。

网友C:
可以去掉的,去掉了就不检测那两路usb电压而已

网友:
这个电路上,除了ur3,其他的都可以去掉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去掉的,去掉了就不检测那两路usb电压而已

去掉后,对桥有影响吗,是不是容易烧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去掉后,对桥有影响吗,是不是容易烧啊

你这问题问得,就当我什么没说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