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5-11):
接到后开机进入到该显示桌面时黑屏,用PE也是到显示桌面时黑。PE查看硬盘分区正常,重新分。也不行,去下硬盘,PE能顺利进入PE桌面。代换硬盘,还是不能进入。请大师们指点。
笔记本

网友A:
可能是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桥吧
一般出现这事,换硬盘能解决,这个弄不了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