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。580显卡。看看是不是核心 挂了

楼主(2021-05-11):
供电管子拆下  测试 都500左右。都OK。是不是核心挂了。请大神 看看给个建议

网友A:
管子都拆了还短路,那要么就是供电芯片的问题,或者有电容击穿的。

网友B:
感觉像是芯片挂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管子都拆了还短路,那要么就是供电芯片的问题,或者有电容击穿的。

你的意思  我把 供电芯片拆了  就知道了 是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觉像是芯片挂了,

我感觉也是  主核心 挂了    但修的少  不确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