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7h55-m主板无法点亮故障,麻烦高手指点一下

楼主(2021-05-11):
网购了块旧主板,无法启动,卖家说是发货时是好的,不退换!
检查排针启动电压3.3v,ATX接口绿线强制启动后,cpu风扇开始运行,各MOS供电脚输入输出明显异常无,基准电压值不知道,无法判断出力电压值是否ok?cpu和内存等附件在另一台电脑上是好的,拜托各位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能触发吗……

网友:
我就是发个评论,看看自己的等级!

网友:
ORN1-822排阻测定,请教各位高手是否有异常?

网友A:
触发条件都查下……

网友:
今天倒查AXT口启动线无信号的原因:是IO芯片无信号到MQ701,是不是IO芯片问题啊?

调查练习记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触发条件都查下……

好的,再研究下

网友:
今天再下载的资料,查到待机时,67脚低电平,资料中说这个必须高电平的,应该是IO芯片坏的。
查资料时突然发生自动启动问题。。。。。

想请教高手:若晶振32.768Khz是坏的,也会发生这个结果么?晶振管脚对地电压差测得0.2V的。
以上。

网友:
今日查到:
5VSB,3VSB正常,
W83667HG芯片信号:
   46脚,85脚供电+3V正常,
   101脚 O_RSMRST#高电平正常
   PWR排针短接触发信号:高电平→低电平,正常。
   60脚 0_PWRBTN#信号:高电平→低电平→高电平,正常(IO芯片发送到桥上电信号)
   64脚S_SLPS3#信号:低电平,没有收到桥发送的持续高电平信号(异常点
   63脚N3874363(O_PSON#R)信号:无法持续低电平触发AXT绿线启动电源供电。
H55桥:
   3VSB供电正常,32.268kHz晶振压差有压差,一脚+251mv,另一脚411mv,
   另外台正常P7H55大板机晶振压差有压差,一脚+251mv,另一脚0mv→这个有区别。

估计这块板的H55桥芯片有问题,怪不得异常首次联系卖家时,
要我换内存插槽,他肯定知道H55桥芯片有问题:类似脱焊问题!
买旧板没几个钱,这个卖家还是双皇冠的诚信电脑卖家。。。。。。
关于网上流传的822排阻通病问题,通过这次研究,若是电源3~5v,
即使短路,这个排阻发热烧毁的可能也小,不要没测参数就换会扩大故障的。
我是第一次研究主板哦,有错误之处请指导,平时弄PLC工控的。

以上。

网友:
感觉你研究的挺好

网友:
二手好板,卖出不退不换的,还是远离吧。选择有问题包退的,难吗?

网友:
没有没有免费的点位图

网友B:
既然是不触发,就按上电时序来,查待机到触发这个过程。

网友:
1156问题好多,我有几块都不稳定,

网友:
跑码没有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既然是不触发,就按上电时序来,查待机到触发这个过程。

谢谢大师指导

网友:
昨晚查到H55桥未发出S_SLPS3#高电平信号。

再整理下思路:
针对未发出S_SLPS3#高电平信号,判断为桥异常。
前天完成的检查:
①:S_RTCRTS#电压1V不到,无资料可查正确电压值,无法判断是否OK?(电池电压2.9V,跳针设定正确)
②:32.268Khz晶振管脚电压差有0.2v→先更换,无变化,判断为OK。
唯一怀疑的就是S_RTCRTS#基准值问题了,还有就是H55桥问题,这个就凭家里的电烙铁就别想换了!
变通调查:家里有台正常的P7H55大板机,待机通电时3.3V,外电断开纽扣电池供电时2.6V→故障原因找到了
                  →修复后上传资料时,看帖子上有大师的留言资料是一样的判断,我是碰巧找到了~~

修理结果:电容器SC9拆除后板子就可以上电了,开机后新问题:内存插槽DIMM-A2无法识别内存,换个槽OK了,继续努力!练习修理。

谢谢大家的关注,谢谢chengyang31大师的指导。

以上。

调查记录

网友:
不能上电时是无法跑码的,
ATX绿线强制上电出的结果,对修理无法上电是无法参照的。

网友C:
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好了,楼主有扎实的基础能力和动手能力,比我们这些菜鸟强多了,向您致敬!

网友:
学习中,slp_3#发不出来不一定是桥挂了,要往前一步查(这个上电时序最好要背下来,我现在背下来了,感觉很兴奋,这样思路会清晰很多),就是pwrbtn#这个信号,触发前是高电平,触发之后是低电平,要有跳变才对,否则不要妄下结论。我感觉修电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,大家都一起努力加油学习吧!记住技术在前,利益在后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好了,楼主有扎实的基础能力和动手能力,比我们这些菜鸟强多了,向您致敬!

谢谢鼓励

网友:
今天发现买的旧显卡也有问题

网友:
买了2块,一块是好的

网友:
今天上大班的娃休息,问了我一个问题,好扎心:你在弄垃圾堆里捡来的的东西啊。。。。。是啊,我小时不好好读书现在没钱给你买新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