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一块精影的GT650 核心凉凉的。。请教下UP1503V的电路

楼主(2021-05-11):
修一块精影的GT650 核心凉凉的。。测量UP1503V的8脚,电压为0。只有1脚和5脚有12V左右的电压。找一圈没有找到这个IC的电路请教下UP1503V的电路,还有就是只有1,6脚有电压是不是这个IC有问题了?

网友:
up1503v 7脚EN,没开启。找原因。

网友:
精影的GT650 核心

网友:
核心供电出来了,自然有显存供电!!!!!

网友A:
我还有两块精影 的740 4g 的呢,这种破卡修他干啥,芯片好像是笔记本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还有两块精影 的740 4g 的呢,这种破卡修他干啥,芯片好像是笔记本的

有图纸吗?

网友B:
图纸找七彩虹网驰750的就行,一毛一样

网友C:
现在修的没啥价值了  一般都是卖芯片 也差不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图纸找七彩虹网驰750的就行,一毛一样

谢谢。我去找找看有没有这个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现在修的没啥价值了  一般都是卖芯片 也差不多

学习为主,赚钱为辅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学习为主,赚钱为辅

1503旁边没有掉件,2跟4脚没出电压就应该换这芯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修的没啥价值了  一般都是卖芯片 也差不多

精影芯片不值钱

网友:
#我分享给你了一个页面,快来看看吧#【【显卡维修】显卡电源管理芯片宝贵资料更新up1503 up1529 apw7165 up1610 rt8807 apw7088】##magdXHDg6EeYtF6P69rmag##(长按复制整段文案,打开@客户端@即可查看详情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