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990暗屏 求助

楼主(2021-05-11):
a1990暗屏
已经升压54V
但还是暗屏
换了a1989的屏试也是暗屏
这个故障有人修过没有

网友A:
屏幕版本不对会这样的,例如A1707屏幕安装在A1990上就会这样。找一个对应版本的屏幕试试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幕版本不对会这样的,例如A1707屏幕安装在A1990上就会这样。找一个对应版本的屏幕试试就知道了。

但是1989和1990的问了几个人都说可以点亮,现在进dfu点修复,第一遍进度条可以亮,第二遍就暗屏了

网友B:
如果是54V,就是不会亮的。正常亮是在50V以下,你懂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54V,就是不会亮的。正常亮是在50V以下,你懂的。

空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