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一个笔记本屏幕

楼主(2021-05-11):
型号 ThinkPad X1C 2ND 2014
故障描述:开机屏幕不亮。
之前是主板应该坏的吧,不知道。反正买了个新的主板来了,装上后开机屏幕不亮,插HDMI正常。
然后检查发现屏线如图:

请教各位大佬,这个屏线是不是画红线的地方都断了啊, 补了一个脚,开机后屏幕漆黑,按F1 屏幕出现帮助菜单 很暗很暗! 调节触控板上的亮度按键无果

屏幕这块完全空白,本来只想换个主板的,没想到屏幕不亮。现在翻车状态中,不知道屏幕暗和排线是不是有关系,主要是不知道屏幕是1600还是1920的,买的屏线还没到货,估计还要几天。想把这排看起来都断掉的都补一下,感觉好不划算哦。就二十块钱的东西,焊的眼睛花有没有必要?

网友:
反正主板都买了,再买一张屏也不差钱吧!

网友:
线不贵的话买线实在

网友:
买线试试  。有惊喜

网友:
最好再把底座清理一下

网友:
有的屏幕好像要刷程序

网友:
先换线试试吧 没准会有惊喜呢

网友:
强烈建议换掉,要不然就算当前好了,以后返修还是要麻烦。坏口碑不说,拆机出工出力。

网友:
咳咳了解一下

网友:
换线有惊喜,

网友:
这个活儿有点细

网友:
如果芯片有问题,那你换的这些将付之东流,如果全换的话,维修就显得没有了实质意义,如果是为了利益的话那就换吧。其实最终是要找出问题来。

网友:
哈哈,谢谢各位老大的指点,今天屏线到了,惊喜随之而来。

开机点亮,屏幕清晰漂亮,心情都好多了。

总结:屏线问题会影响到屏幕的正常显示,比如开机无显示,屏幕特别暗无法调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