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打印机]
爱普生L805烧主板

楼主(2021-05-11):
爱普生L805打印机,故障是打印时出纸到一半的时候主板烧冒烟,拆开发现主板上的一对FTD01N,FTD02P跟一个爱普生28只角的芯片坏了,换过这三个芯片打印的时候故障还是一样,请问这是什么问题?谢谢!

网友A:
烧主板一般都是打印头挂了,所以不能只修主板,主板修好后,一定要把打印头换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烧主板一般都是打印头挂了,所以不能只修主板,主板修好后,一定要把打印头换掉

好的,我试试。谢谢

网友(2021-06-24):
这机器头烧板。一般都没啥价值

网友:
吧主板和打印头都换了

网友:
换主板和喷头的话 成本就贵了。可以换新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