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h81m三短一长报警通病

楼主(2021-05-11):
插不插内存都是报警三短一长  刷bios无果故障依旧  量内存电压正常  量内存236脚无电压 对地值500多  查图纸经过r916  0Ω电阻  找到位置测量开路  换0Ω  正常  测试亮机慢  刷回原来bios开机正常

网友:
正好我也有一块这个板子,当时着急就给客户换下来了,改天翻腾出来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