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学一体机IPC-NM70S1 Ver1.1BIOS

楼主(2021-05-11):
  接到同行送来修的一台教学一体机,修亮后,备份BIOS程序,发到网上,与大家分享。有需要的请下载,百分一百亮机。

教学一体机IPC-NM70S1 Ver1.1BIOS.BIN

网友(2022-05-12):
原始故障是什么? 这个机器坏的多吗

网友:
楼主  原来是修什么呀  ,我这里也有一块点不亮 ,查CPU供电没有,换了供电芯片也是一样,请教一下

网友(2023-03-15):
我的也是没有CPU 供电  楼主知道哪里的问题吗?

网友:
我加焊了pch亮了三次又不亮机了,还是cpu没有供电

网友(2023-11-02):
BIOS测试了可以亮机,我的检测不到硬盘,刷了还是检测不到

网友:
学习!我也想成为高手,感谢分享!

网友(2024-04-15):
这个主板不跑马  加热pch就正常 用两天又不行了   我换pch还是这问题   应该是通病  不知道咋搞 只能慢慢摸摸

网友(2024-11-17):
又遇到这个主板 通病 没cpu供电  加热pch 能用几天   换了pch都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