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G3 板号LA-612P 插电大短路

楼主(2021-05-11):
戴尔G3 板号 LA-612P 插电大短路  目前发现p管ZB08 P03有发烫 换了还是插电短路 烧机法目前查不到其他位置有发烫 有大神指点下吗

网友A:
找到正确的烧机位置才行啊,先把cpu取下,别烧坏可以拆下的配件再烧

网友(点评):
不懂就别叭叭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找到正确的烧机位置才行啊,先把cpu取下,别烧坏可以拆下的配件再烧

这个机器你让拆CPU?

网友:
cpu 上管通了没?

网友:
大短路最好找问题了,保护隔离后面有电容或者其他芯片短路,然后引起的保护隔离管烧掉,

网友:
发烫了 看看相关电路有没有短路的

网友C:
解决了 这个机器烧鸡法不行 结果找到问题是是PQ801 旁边滤波电容击穿造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机器你让拆CPU?

我只是给你提供思路,你怎么,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(2021-07-06):
引用 网友C:
解决了 这个机器烧鸡法不行 结果找到问题是是PQ801 旁边滤波电容击穿造成

你懂个毛啊,巴巴啥

网友:
先查MOS管,再查旁路滤波电容,至于那个叫取CPU的,,你是来搞笑的吧???

网友:
你应该是不会烧鸡,对地组织测量下,那个短烧那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