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 580 8G 女生用显卡没有挖矿,京东拒保了,烧穿一个洞

楼主(2021-05-11):
各位帮看一个图上那个8510是什么芯片,某宝没有,主要是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。先谢谢了。

网友:
这没修的必要了

网友:
这个难修了,板都烧穿了

网友:
这个很难恢复  可以考虑当料板了

网友:
盈嘉讯是京东的吗?

网友A:
这个东西淘宝有卖我帮你淘了下附送上链接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;abbucket=12#detail

网友:
这显卡可以放弃了

网友B:
买片料板拆迁过去

网友:
这个女生的洞好邪恶哦

网友:
型号是CHL8510,这玩意就是个MOS驱动管,烧管的话肯定要换它要不还烧

网友:
这个芯片有的,我有datasheet

网友:
美女一手锻炼卡

网友:
这是一个0.8~5.5v输出的驱动芯片,输出电压 可以根据这个公式计算出来

网友:
显卡女生用和男生用的,有区别吗?

网友C:
楼主这是性别歧视啊,烧焦的地方不能动,官方应该是可以保修的,如果动了就不保了

网友:
说实话,哪些说女生自动卡的都不要信;女生用电脑玩游戏的少,而且玩的话都是配的比较好的显卡,如、1070、2070、3070、1080、2080、3080、等等这种高端显卡。
总结到位就是,要么没显卡、要么高端,其他的很少,几乎没有。

网友:
17楼说的有道理 我是不相信女生自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买片料板拆迁过去

拆迁费有点高

网友:
显卡不用多层板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东西淘宝有卖我帮你淘了下附送上链接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230r.1.14. ...

非常感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这是性别歧视啊,烧焦的地方不能动,官方应该是可以保修的,如果动了就不保了

看完标题再评啊,都说明京东拒保了。

网友:
要玩很多都有好吧

网友:
烧都烧焦了  别挣扎了 何必呢

网友:
这女的怎么用的

网友:
没有挖过矿就肯定是电源功率不够洛

网友:
这么严重,估计要放弃维修了。。料板+1

网友:
这莫大的洞都不知道要挖到什么时候,没对照,内层走线怎么焊接

网友:
没救了,当料板吧

网友:
四个脚垫上高温胶布,抬起来一点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