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宝石R9 390 8G不出GPU供电

楼主(2021-05-12):
接修一张蓝宝石R9 390 8G毒药,5V、3.3V、1.1v都正常,但不出GPU供电和显存供电?请教各位大神接下来应检查哪里?

网友A:
上个图看看啊,找电路图按图找芯片开启。

网友:
pwm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个图看看啊,找电路图按图找芯片开启。

谢谢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哪里有1.1v呀

网友(2021-10-23):
5V  1.8V 1V 必须都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