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挚A55M-VS主板CPU无电压EN修复一例

楼主(2021-05-12):
近日朋友拿来一华挚A55M-VS主板来维修,故障为不跑码。

经查除无CPU电压,而其他的内存、桥供电电压等正常,于是打开万能维修网站迅维网,找到相关图纸;如下图发现该板CPU采用的电源管理芯片为RT8817A,查VCC12VBOOT12VPWROK3VRT1.57V各电压都正常,唯独EN电压0.34V偏低芯片不工作,PWRGOOD电压输出自然也为0V;分析:EN有电压但低于启动值,且有RP794提供3V偏压,应该为VCORE_EN被拉低电压的可能,不会是短路引起的;

于是首先找到下图,

发现VCORE_EN一路,为LM393控制Q7471得到,测LM3931 脚输出为0V,此时Q7471不导通,24.5V32.6V;经过电压比较1脚输出 0V好像也正常,也开始有点懵了,此处LM393在电路中扮什么角色的?通过电阻分压3脚电压永远比2脚低,输出就一直为0V;但此处搞不懂。期望高手解释。
一时无头绪,略过,继续追踪VCORE_EN还连接到哪里,见下图:
发现VCORE_EN通过D3二极管PWROK_PSMEM_PGWD_PWRGDFM1R1相连,只要这四路信号中有一路电压输出为0VCORE_EN都无电压,CPU就不工作,测量发现只MEM_PG电压为零,似乎找到了问题所在了,Years!而MEM_PG通过Q54导通或截止得到,Q54导通了,MEM_PG就会没电压。测Q551脚有电压3.1V,但3MEM_VLD#也有5V;说明Q55坏了不工作。
就是这个;
赶紧更换,开机,正常骑马亮屏了。
哪个谁,磅水!

网友A(2021-11-03):
发份A55M-VS图纸给我好吗?刚遇到这块主板。CPU无供电,内存电压不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发份A55M-VS图纸给我好吗?刚遇到这块主板。CPU无供电,内存电压不正常。

我用手机没有收藏该图纸,你在本站直接搜索A55M-VS就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