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神啊,帮忙看一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啊

楼主(2021-05-12):
DELL笔记本 板号13321-1    8x6g1   这个电阻已经化成灰了,不知道阻值了。大神位谁能帮忙看一下是多大的,感激不尽啊。。。

网友:
激动了,忘上传图片了。

网友A:
阻值图纸上有标注,就是个保险电阻。

网友:
0.01欧的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阻值图纸上有标注,就是个保险电阻。

并不是当保险电阻用的喔。而是电流检测电阻。芯片通过测量它两端的电压差和阻值算出电流

网友:
谢谢各位,确实是检测电阻  问题又来了, 图中这两是个啥物件啊。 新手,多多帮助啊。

网友:
两个是测试点

网友:
1欧姆Ω吗?